[求助] 过1A电流金属走线需要多宽?

楼主(2010-12-30):
在layout中,如果工艺的金属线电流密度为1mA/um2, 我要过1A的电流要多宽的金属线可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常用的金属走线是1um宽过1mA的电流吗?

网友:
我估计你是做功率放大器吧。一般来说是这样的,1um走1mA的电流。但是注意这里指的是直流走1mA,交流的话可以是直流电流的4到5倍。即4-5mA。另外也要看金属用的是铜还是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是用作功率管的输出走线,那如果我要通过1A的直流电流,按照1um走1mA的电流,我要画1000um吗?这也太宽了,怎么办呢?
不知道是用铝线还是铜线,也可能是铜铝合金,知道金属线的电流密度是1mA/um2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1ma/um   1A要画多宽啊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你要走1A的电流的话,保守估计可以用300~400um走线。当然如果用一层来走线的话确实是宽了很多,但是你可以几层一起来布线啊,如果用3层的话,每一层才80~90um,这都是可以接受的哇。希望对你有帮助,呵呵。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

楼主:
可是我看人家做的才60~80um,最多用两层金属做的啊,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讲的太好了~~

网友:
"工艺的金属线电流密度为1mA/um2",注意下面的单位是微米的平方,也就是说,过电流的大小是跟金属线的截面成正比,包括走线的宽度和铜箔的厚度,通常PCB上铜箔的厚度为35微米,理论上只要几十微米就能过1A电流。考虑到金属线的阻抗、发热及设计余量,走宽一些是没有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别人用的是厚金属工艺,一般thick metal都能到3mA/um,我用过一个工艺可以到8mA/um的。

网友:
1A电流,在PCB上一般来说40mil线宽都没有问题了
极限情况下,20mil布线也能满足

电流和线宽的关系,可以在网上搜索下相关资料,很多,只要注意下温升的要求就好了

网友:
1个mil线宽可以流20mA电流

网友:
很细的线宽即可走1A电流 (5mil 走1A 电流都可以)
但是过细的线宽(铜箔) 因为电流密度较密, 会产生较高的温度,
以及较大的压降, 所以基本上建议 1A 要走 20~30 mil

网友:
除了current desity,也要考虑寄生电阻的吧。

楼主(2011-02-20):
回复 网友C:

    恩,不知道我是不是没看懂您的回复,我指的是集成电路版图上的,画layout时,不是pcb上的……不过好像差不多……

网友:
看温升咯

网友:
每um线宽可以走多少直流电流,在工艺文件中应该有说明,通常是1mA/um左右,顶层金属比较厚,可以电流密度再大些。
如果要走1A这么大的电流,版图设计确实有些困难了。简单地说,1)尽量使用多层金属布线,特别是用到顶层金属,可走的电流密度大,且散热效果好,层间via要尽量多;2)超过一定宽度的metal线(参看工艺文件),线中间要有slot,这是为了减少应力;3)要这么大电流的地方,一定要距离PAD近,对可靠性、散热、IR drop等都有好处。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

楼主(2011-04-12):
回复 网友D:

    恩恩,说的好~

网友:
6楼的谢谢啊也要谢谢楼主  学习了

网友(2011-06-09):
pcb线宽对应电流,这些网上一搜就有了

网友(2011-07-28):
铜箔厚度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一个厚等级的?

楼主(2011-10-10):
回复 网友E:

    偶在强调一下下吧,偶指的不是pcb的走线,是集成电路设计的~

网友:
IR drop此时成为关键,你可以手算一下,此时的压降可能会达到200mv以上,可以接受吗?

网友(2015-11-09):
实际用的时候没那么负责  尽量宽点  个人经验15mil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顶一个

网友:
嗯 这个问题应该有权威的理论指导的,找找 有谁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