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Formality的问题

楼主(2010-12-30):
在做RTL和Gate的module level Formality验证,由于后端做了些优化,导致这个module的output在Gate netlist里面被加了个反相器然后才输出,就像下面这个样子:
RTL:A_OUTPUT = DFF.Q
Gate: A_OUTPUT = ~(DFF.Q)

这样RTL和Gate必然不等,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直接set_dont_verify也不是很合适,因为这个output在这个module外面有load,怕影响别的地方
谢谢!

网友:
这个register的output在进入load之前如果只是加了一个反相器,那就是错误的,这就相当于改变了这两个register之间的逻辑功能了。

网友:
你做这个formality的目的就是找出post-netlist与RTL之间功能的不同,而不是想办法让其通过,找到不同后找出原因自然就通过了,所以通过是结果,而不是目的。

楼主:
感谢回复啊
情况是这个样子的,这个output在set_top的这个module里面没有load,在这个module的外面有load,后端的工具出于某种考虑,在这个module的里面将这个信号先反向、然后再输出了。所以,从整个chip的功能来讲,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现在做的是这个module的形式验证,所以要考虑怎么处理这样的output

网友:
那就在做这个module时dont verify,然后做top层次时再verify

网友:
毫无疑问,该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