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各位大虾解释一下jitter

楼主(2010-12-30):
请解释一下long-term jitter对比cycle-to-cycle jitter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Long-Term Jitter是指在很多个时钟周期里来看这个时钟的沿与理想的时钟沿的延时。
    Cycle to cyle Jitter是指相邻两个时钟之间周期长度的差别值,取最大那个。

    现在去做这个分析的公司屈指可数啊。

楼主:
关键是我还是没搞明白你说的Long-Term Jitter是什么意思。
请楼上兄弟再说细一点。

网友:
以4ns时钟周期为例,我们来测它经过20个周期后是多少个ns,比如我们得到T1,T2,T3,T理想是80ns,但实际并非如此。
那么就取max(T1,T2,T3)-min(T1,T2,T3)为long term jitter.

楼主:
get it.
但是已经有了cycle-to-cycle的jitter定义模式了,还要定义这种long-term的定义方式干什么呢?
本质上两种定义方式没有大的区别啊。

网友:
做jitter分析是为了得到更准确的timing报告,如果只有cycle to cycle jitter的话那么对于那种multi-cycle path就不能准确的分析。好多公司还没做这个是因为他们给的margin都足够cover到jitter的影响,出来的timing更悲观一些。
jitter还有一种是period jitter,是对一个cycle而言的,看这个cycle经过noise的影响后会变成多大。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大虾的解释

网友:
xue xi le ,henha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虾,Long-Term Jitter 一般取多少周期啊`谢谢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PLL的jitter有period jitter,cycle to cycle jitter和long term jitter。
个人认为考虑时钟uncertaity的时候只要period jitter就可以了,不知道其他两个jitter到底在什么场景下用到?
谢谢!!!

网友:
To yingzi1930:
long term 取多长周期完全看design需要做什么样的分析,跟实际项目有关,周期取越长所用的仿真时间也越长。

To hitten:
uncertainty肯定是包含了另外两种jitter的考虑的,要详细的分析jitter就是要用spice仿真的方法去做STA,这样就不需要uncertainty,而且可以得到比较确切的timing,但要花更长的分析时间,对于某一类关键路径做仿真比较适合。

楼主:
to nufang: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但是我感觉从上面我提到的三种jitter的定义方式来看,uncertainty只需要考虑period jitter。
因为uncertainty只是考虑单个时钟周期与理想时钟之间的差距。
而cycle to cycle jitter是相邻两周期的偏差,longterm jitter是多个周期的比较差值。这二者和我想要定义的uncertainty没什么必要关系啊?

楼主:
假如PLL的datasheet中的三种jitter分别是
period jitter 是1ps
cycle to cyclejitter 是2ps
long term jitter 是 6ps。
那么我约束时钟的uncertainty应该选取什么值呢,是否应该选择最坏的6ps?
如果是选择最坏的情况,那为什么不直接给出最坏的jitter是6ps,为什么要分别定义三种jitters呢?

楼主:
请高手帮忙回答
谢谢!

楼主:
再顶,高手请回答

网友:
Thanks,茅塞顿开!

楼主:
请问楼上?我的问题,你也顿开了吗?
请指教!!!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Hi hitten, 抱歉最近比较忙,所以没上论坛。
你说的设置uncertainty,在实际分析时是不会对根据PLL的jitter值来设置的,好多公司的uncertainty都是不变,而且是有margin的。
置于3种jitter都做什么用,估计要问下foundry的人才会比较清楚。不知道这样约束uncertainty是你自己做test呢,还是公司有这样的需求?

楼主:
谢谢nufang的回答。
我只是想搞清楚三种jitter的关系,应用,以及哪种jitter和我的uncertaity相关?

网友(2015-03-03):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有哪些文章介绍过long-term jitter的计算公式吗?推介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