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0-12-30):
我在做一个电流舵DAC,请问各位懂的前辈,我想仿真带隙基准电路中的启动电路,即仿真是否可以启动如何仿,用的是cadence中的ADE

网友:
就是电源电压从0阶跃到vdd,观察瞬态,看基准源输出有没有起来

网友:
设置电路没启动的工作点,看启动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在电源电压起来后,观察启动电路是否能够正常工作,使基准电路启动,基准稳定后,看是否启动电路对主电路还有影响,一般的设计都是起来后启动电路不在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DAC部分对bgr有影响吧,bgr空载启动没问题,但连上DAC后发生振荡。

网友:
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方法,让电路状态定格在启动初期,观察启动电路是不是能够产生启动激励。

网友(2012-08-10):
回复 楼主:

    加了启动电路后,将电压源变成阶跃信号,如从0突变到5,测试输出信号即可。看vref输出是否可以达到要求的电压值,一般会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