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dence schematic 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10-12-30):
在Cadence schematic编辑环境中,添加instance,调用tsmc的pdk中的cell symbol(pmos nmos res等),schematic check后,cell symbol的pin 脚会自动显示相连的wire的名字,如net1 net2等。请问:如何设置才能去到这些wire名字的显示?
谢谢。

网友:
那是结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结点的。上图是示意图。symbol显示的东西太多,model w l m 和这些net,看着有点乱,想去掉这个结点net显示,不知怎样设置?

网友:
把DC simualtion disable, 仿一遍别的,比如AC,然后annotate DC operation point,就OK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