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dence schematic 环境设置问题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12-30):
在Cadence schematic编辑环境中,添加instance,调用tsmc的pdk中的cell symbol(pmos nmos res等),schematic check后,cell symbol的pin 脚会自动显示相连的wire的名字,如net1 net2等。请问:如何设置才能去到这些wire名字的显示? 上图是示意图。
谢谢。

网友:
Schematic -> Edit -> Component Display

Select Lable -> Terminal 然后选你的instance, 可以Apply To 整个库,整个同类cell,也可以是一个instance

然后你可以选择显示 pin name, net name, voltage, current, 或者什么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按上述方法问题解决。

网友(2011-04-14):
学到新东西了,candence还不怎么会呢

网友(2019-01-05):
Schematic -> Edit -> Component Display

Select Lable -> Terminal 然后选 in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