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的导通电阻如何仿真???

楼主(2010-12-30):
小弟做了一个栅压自举开关,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仿真它的导通电阻?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M11是开关管 现在我仿真出来M11的栅源电压基本恒定在1.7V(vdd=1.8V)基本功能是对的 但是如何仿真这个开关的导通电阻?

楼主:
另外它的导通电阻是看直流电阻还是它的交流小信号电阻??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栅压自举开关的导通电阻应该就是那个输入管的导通电阻吧,而且是交流小信号电阻

网友:
我也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只是说下我的看法

1.开关导通时,工作在线性区。
导通电阻Ron=1/UnCox(w/l)(Vgs-Vth)。导通电阻应该还是直流电阻。

2. 以上你的电路我看是不是有问题呢?左边部分产生double VDD的电路,电容上极板没有到vdd的直接通路。 m1.m2都是nmos吗。我看就不需要第二个支路,b点直接接vdd就可以实现电路功能。

楼主:
直流电阻和交流小信号电阻的值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1和M2都是Nmos管 M1M2C1C2与反相器共同组成一个倍压电路,我仿真看 A B两点的瞬时值都是一个低电平为Vdd,高电平为2Vdd的方波信号 你说的第二个支路是哪个支路?

网友:
 加电压,然后测试电流,然后电压除以电流就的到了电阻。。。这个电阻是个变化的值,在你所关心的变化范围内,看看电阻的变化多少,是否是你系统可接受的范围。。。

网友(2011-04-15):
我感觉是在输出端加一电阻,这是测得开关的电压及流过开关的电流就能知道其电阻了

网友(2012-05-20):
回复 网友A:

    第二点的意思可能是:去掉倍压电路中的M2、C2、反相器,并将A点直接和M1的栅相连。这样M1(二极管连接器件)、C1、以及clkB构成了一个新的倍压电路,该倍压电路最高能提供2VDD-Vth的电压,使M3对主电容C3进行充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点的意思可能是:去掉倍压电路中的M2、C2、反相器,并将A点直接和M1的栅相连。这样M1(二极管连接器件)、C1、以及clkB构成了一个新的倍压电路,该倍压电路最高能提供2VDD-Vth的电压,使M3对主电容C3进行充电

网友(2012-07-26):
是的。。最左边的电压倍增电路是不需要的。而且M5管也是可以去掉的。。它的导通电阻是直流电阻。可以重新搭一个最简电路,采用将你的1.7v+Vin加到栅上,Vin可以去一个定值。。仿真直流看看导通电阻。。你这个栅压很大。。你的宽长比应该很小。。因为寄生电容很小,,其实这样线性度不一定高。。。因为导通电阻会比较大。。。。40u/0.18u的采样管,导通电阻大致是10Ω左右。。

网友(2016-05-06):
我做出来的,AB点电位相等,在W/L较小时,都等于VDD/2,且与电容C1C2的大小无关。当W/L很大很大时,可以达到VDD,可是,根本达不到2VDD.求解

网友(2017-07-20):
回复 楼主:

    你现在会测了吗?

网友(2021-10-26):
请问怎么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