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synplify流程中约束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31):
用synplify进行综合,然后用ISE进行P&R,但是发现synplify综合后,布局布线提示UCF文件中约束的信号找不到而报错,大概是被synplify改名或是优化掉了,但是这个信号很重要,要添加约束的,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
从rtl图中找到这个信号
或者 添加keep约束使这个信号不被优化或替代

网友:
试试 keep yes 约束

楼主:
是添加keep hierarchy约束吗?据说这个会使综合的性能有所下降
目前我的开发方式是在synplify综合然后调用ISE进行布局布线,所以添加约束的主要方式还是在synplify加.SDC约束文件,到时工具会自动将一些约束写入到UCF文件中,所以准备在SDC文件上下功夫,大家有何意见呢?

网友:
一個方法是通過 syn_keep綜合屬性來保證,register或者其他的一些信號keep住不要被優化掉,你可以參考synplify的help文檔得到詳細的function說明。並不是每個信號都可以keep的。
另一個方法可以查看綜合后的網表文件,可以追溯到這個信號到底被改名成什麽了,然後約束之。

网友(2015-10-22):
不錯的資料 真的很實用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