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 Layout能不能用star rc 做参数提取

楼主(2010-12-31):
我的版图用Cadence Virtuoso画的,用star rc做参数提取,star rc不认我的block 和 database,不知道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两个公司的工具不能够兼容,我不懂的star rc设置如下图:
请达人指导下,谢谢!

网友(2011-03-24):
同文这个问题

网友:
将candence的layout格式转换成milkyway的,star_rc才能认识

网友:
这个管子级别的RC提取要和Hercules 结合起来用的,

BLOCK/Milkyway/LEF/DEF flow都是用于数字门级的,

网友(2011-07-13):
嗯嗯,以前玩过这种,先进行Hercules的LVS验证,产生的MW数据供StarRC使用。

网友:
用calibre代替hercules也可以,最近刚玩过

网友(2013-01-21):
回复 网友A:

    您好,在下不才,请求阁下的帮助
http://bbs.eetop.cn/thread-37324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