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T2232求教

楼主(2010-12-31):
最近在学习有关FT2232的一些应用,我要用的FT2232H这个片子,其中有一项需要FT245工作在异步FIFO模式下(应该是通过EEPROM配置吧?),我按照MProg的说明,对FT2232H做了配置,比如在软件的右侧选择Side A Hardare选项下选择 245FIFO ,在Driver选项下选择 D2xx driver,可是最后生成的.ept文件用UE打开,发现是这种结果[Dual Device Specific Options A]
RS 232 mode=1
245 FIFO mode=0
245 CPU FIFO mode=0
OPTO Isolate mode=0
High Current Drive=0
并且,无论怎么对 A通道进行配置,都不会发生改变。不知道是我那里做得有些问题,还是这样本身就是错的,还请大牛帮忙,谢谢,祝新年快乐

网友:
FT2232,我都看成FFT2232

网友(2011-07-14):
有没有上位机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 bin什么的到arm啊?

我搞了一个mum jtag,就是用ft2232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