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OCencounter使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0-12-31):
1、工艺库中的单元例如RCOAI21D16BWP12T、OAI21D16BWP12T、TPOAI21D16BW12T代表什么意思,看了库文件没怎么看明白。
BUFFXD8BWP12T、BUFFD8BWP12T.......关于之间的区别不是非常清楚。。。还希望大虾详解!

2、report_timing输出report里面的load、fanout、slew、delay几项,slew代表什么意思。。。standard cell的transition
时间吗?也请详解!

期待您的回答。。。

网友:
RCOAI21D16BWP12T、OAI21D16BWP12T、TPOAI21D16BW12T代表的是单元的库名;D16代表驱动能力12T代表高度是最小高度的12倍。X应该是较大驱动能力的。load(负载以电容表示)、fanout(扇出)、slew(转换时间 与transition差不多)、delay(单元延时大小)几项,

网友:
看工艺库单元手册,里面对命名描述非常清楚,看你给的单元名应该是TSMC的。
slew分cell的输入和输出slew,其他的上楼解释很清楚~~

网友(2017-02-28):
slew可以理解为转换时间,但是你可以直观地理解为 低电平到高电平的斜率(因为低到高的电平转换肯定有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