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问题

楼主(2011-01-01):
请教各位大侠:下面的综合分析,这条路径明明只有7.166ns的延迟,为什么最小周期却是51.755ns.  另请各位大侠推荐几篇典型的综合报告以及布局布线报告的分析实例, 谢谢了!
Timing constraint: Default period analysis for Clock 'clk'
  Clock period: 51.755ns (frequency: 19.322MHz)
  Total number of paths / destination ports: 49915 / 2932
-------------------------------------------------------------------------
Delay:              7.166ns (Levels of Logic = 4)
  Source:            clk_configure/rst_1 (FF)
  Destination:      base_mult/multsine/BU2/U0/virtex4.pm.v4pm/lut_based.v_parm/adt1[5].lsti.panf/a1g[1].tmp1.add1/a1/no_pipelining.the_addsub/i_q.i_simple.qreg/fd/output_1 (FF)
  Source Clock:      clk falling 3.6X
  Destination Clock: clk rising 3.6X

  Data Path: clk_configure/rst_1 to base_mult/multsine/BU2/U0/virtex4.pm.v4pm/lut_based.v_parm/adt1[5].lsti.panf/a1g[1].tmp1.add1/a1/no_pipelining.the_addsub/i_q.i_simple.qreg/fd/output_1
                                Gate    Net
    Cell:in->out      fanout  Delay  Delay  Logical Name (Net Name)
    ----------------------------------------  ------------
    FDE_1:C->Q            4  0.307  0.549  rst_1 (rst_1)
    end scope: 'clk_configure'
    INV:I->O            305  0.426  2.360  _not00031_INV_0 (_not0003)
    begin scope: 'base_mult'
    BUF:I->O            304  0.426  2.356  reset_1 (reset_1)
    begin scope: 'multsine'
    begin scope: 'BU2'
    FDE:CE                    0.743          U0/virtex4.pm.v4pm/lut_based.v_parm/adt1[5].lsti.panf/a1g[1].tmp1.add1/a1/no_pipelining.the_addsub/i_q.i_simple.qreg/fd/output_1
    ----------------------------------------
    Total                      7.166ns (1.902ns logic, 5.264ns route)
                                      (26.5% logic, 73.5% route)

网友:
时钟频率约束一下,不满足路径过门电路,考虑用触发器同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延时不能决定时钟,最大时钟,由延时的不确定性相关.

网友:
这个路径是下降沿到上升沿,相当于两倍的时钟频,然后这个时钟又是你输入频率的3.6倍,算下来正好是19.32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