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此双入双出电路的反馈类型

楼主(2011-01-02):
请教此双入双出电路的反馈类型

如果左边输入为ui,右边输入为-ui

网友:
串联电流负反馈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很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否详细说明判断依据?

网友:
通过把负电源处的三个三角形连接的电阻转换成星形连接,可以看出可变电阻实际上只是改变了半边电路的负反馈电阻的大小   即射级电阻Rc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