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模拟部分架构请教

楼主(2011-01-02):
很想了解一下一个RFID的模拟部分的架构, 不知道哪位高人能给说说啊,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
先确定什么频段的什么功能的RFID吧

网友:
同意楼上啊,不同频段对应的结构不同,协议也不同。。

网友(2011-04-16):
RFID的射频模拟部分(RF AFE - Analog Front End)对外担负着射频(天线)接口,对内和基带通信,为RFID本地逻辑/处理器电路提供内部电源(VDD)、时钟(CLk)、输出(可以使用双向I/O)、上电复位(POR - Power On Reset)等信号。一般来说,RFID的RF AFE包括:
1 - 输入调谐单元,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无极性的电容,要考虑PAD特性的影响;
2 - 整流电路,就是把输入的交流信号转换为整流,可以使用MOS整流桥,或者二极管倍压电路;整流电路后面接平滑电容;
3 - 稳压电路,整流成直流信号还要经过片内稳压电源电路才能得到逻辑电路等工作的VDD;
4 - 时钟恢复电路;
5 - 解调电路;
6 - 调制电路;
根据芯片的工艺特点和设计要求,还可能有内部参考源电路,比如带隙参考源,或者MOST,有些时候,Fab的存储器也需要额外提供参考源;
为了实现标准场强下芯片正常工作,还需要射频保护电路,上电复位电路等。

网友(2011-05-18):
还要加个POR电路,提供上电后的数字模块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