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max和imelt这两个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1-02):
PN结的两个参数,一个imax,一个是imelt这两个量有什么区别呢?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80545&extra=&page=1

网友(2011-07-27):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仿真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372909140/Image/4$O1PHVIPJP7]%7B5158R_G_Y.jpg 请问你解决了吗?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2018-12-18):
可以参考https://community.cmc.ca/thread/14057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lt-error-in-spectre
https://www.edaboard.com/showthr ... tronics-in-Spectre-(Imax-Imelt-Warnings)
这三个网站 有一些说明
发生的情况比较复杂 分情况处理
望有帮助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