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Hspice产生随机数字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1-02):
正在做一个CRB总线的实验,想测一下平均功耗,总线共八位,想请教一下怎样产生随机数字输入信号?找了好久...%>_<%非常感谢~~~

网友:
用veilog-a,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有学过,有时间试试,谢谢了~~

网友:
hspice 产生随机数字信号的方法。

1. windows

下载附件random.pl , 在windows下安装perl,

然后双击运行random.pl , 产生random_bit文件,里面就是所需的hspice PWL波形

2. linux

在linux下,在terminal中运行  perl random.pl , 产生random_bit文件,里面就是所需的hspice

PWL波形

3. random.pl里面的设置如下

n为周期数

tperiod

trise

tfall

vh

vl
。。。。。。

以前同事写的,现在共享下

427 Bytes, 下载次数: 5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純推PUSH不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

网友(2014-03-11):
剛好要用到

网友(2017-09-11):
回复 网友B:

    今天正好要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