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10.1问题?求救

楼主(2011-01-03):
小弟初学者,刚装的10.1订购版的,用的俊龙的破解器,破解完之后license setup是这样的,见图。是不是说只有nios 2是破解好的。综合出错:
Warning: FLEXlm software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quartus License path:  E:\Program\altera\10.1\quartus\license.dat
FLEXlm error:  -8,52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1AGX20CF484C6 device
很明显意思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device。网上看到别人的license setup里是满的。请教高手达人,求devices support的license,ip我也不要了,只要元件包的。或是其他解决方法,谢谢了。从没有一个软件像quartus这么烦人,matlab,altium designer,labvIEW,multisim破解都只要一个keygen或license就行了。小弟不知所措,求救了。邮箱:307002151@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破解器不对

网友(2011-03-02):
一样 的问题 破解不了

网友:
旧的软件不能用吗?

网友:
Quartus 10.1是不是自身不带仿真工具,必须用ModelSim的说?

网友:
我的環境是 32 bits CentOS 5.5,請將  install_dir/quartus/linux/libsys_cpy.so 替換掉,並將 license.lic 的 HOSTID 改正確。

altera 10.1 32 bit license

网友:
试一下看看能用不,verycd上面那个完全不能用

网友(2011-04-15):
谁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crack啊!!!正确的!

网友:
quartus II 9.0下载及其破解.rar (432 Bytes , 下载次数: 32 ) 这里是我博客里关于quartus下载和破解的信息。10.1的也可以破解

网友:
看你用的是不是sp1我开始的时候就是装了10.1 sp1之后用10.1的破解器破解不成功,后来发现有10.1sp1的破解器,两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
6楼你的行吗?我看看吧

网友:
不能改变lience里面的mac地址,建议安装虚拟mac,使用文件里面的mac,祝你成功!

我的截图:

网友:
我的破解完全了,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silencefpga:
您license.rar文件中的mac地址是002713b7382d而不是截图中的00e04c6a00e0。经测试用002713b7382d地址,在License Setup时显示正确,编译时出错,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lience是没有interlaken的破解的,如果你编译interlaken的话, 我可以再发给你一个lience,但是如果不是编译interlaken的话,请您把具体错误信息贴出来 ,大家一起讨论 ,可以吗?

网友:
可能是破解步骤有问题

网友:
回复  hllyh

    这个lience是没有interlaken的破解的,如果你编译interlaken的话, 我可以再发给你一 ...
引用 网友B:

错误信息是:
    Warning: FLEXlm software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6AF7_00BF License path:  D:\altera\10.1\super_license.dat FLEXlm error:  -8,52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网友:
破解的时候要注意,在没有破解之前 不要打开软件。

网友:
sys_cpt.dll呢???

网友:
interlaken?  什么东东??

网友:
有一点没有明白
正版lic在没有狗的情况下 Fitter 过不去
但有的lic就不需要狗
是不是有两种license存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弱弱问一句,这个LIC在10.1sp1上有用么?补丁程序用的那个(不会是所谓大客户那个补丁吧?只补了下ECC.后边解码ocp文件需要dog?)?
到目前为止,没有弄明白altera的许可文件和狗之间的关系。

网友:
看来破解还真是个麻烦的事情 。

网友:
silencefpga:
    你好!使用内部破解那个处理sys_cpt.dll后(10.1sp1),执行Megawizard输出CSC(6AF7*0003)的时候,
弹出的进度条只进行到1/3左右就退出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非破解的时候也一样。还有使用10.1的破解文件也是一样现象。这是为啥啊~??

补充一下:问题应该出在iptoolbench上。
奇怪的是p c i 等都对,但是 V I P包含的IP,比如csc  deinterlace 等都是这个问题。
填好文件名,选好ip后,点下一步。弹出的iptoolbench窗口走到1/3就消失了。
是不是这几个ip必须要狗才能生成正确啊???(在正版lic下也一样,连opencore特性都没有了)。
用silencefpga的MAC,无论是否patch sys_cpt 都是一样的现象。奇怪奇怪!!!!

用了Qsys(sopc-builder),终于出现错误提示了
Error: Error: Unable to decrypt file D:/altera/10.1sp1/ip/altera/xxxxxx/lib/alt_vip_xxxx.cpp
可我用正版的lic文件也一个样啊。。。。。(此错误是我改了mac地址出现的)

嘿嘿 终于明白了  部分ipcore的MAC地址参与了license文件校验或者是参与了ipcore的decrypt过程,
所以在没有patch掉相关代码段之前,直接改mac地址,能够过识别过程,但却过不了magawizard或编译过程。

网友:
我的每次编译总是不变化,每次我把管脚变化之后编译,还都是以前的结果,为啥啊,谢谢了先。

网友:
FLEXlm error:  -8,523  我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我的是9.0  ,win7的系统 破解软件都试过了 没一个有效的。,。,。

网友:
破解工具的问题,换个新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使用了logic region lock??这种问题没有碰到过。。。。。

网友:
官网下载的不能用吗?

网友(2011-07-10):
下载了,看看能不能用,谢谢了!

网友(2012-11-14):
回复 网友B:

    能否给我一个interlaken的license.20G,4lane的。我的邮箱是yzq035@126.com

网友(2015-05-25):
标题

回复 网友B:
    大神能否传一份比较全quartus13或者14或者15的license给小弟1591891757@qq.com,或者直接传到您贴中,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虚拟mac是怎么用啊,,很急,,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