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201003功能不全(已解決)

楼主(2011-01-03):
小弟在RHEL4 跟ubunut10.10上安裝sentaurus201003作測試
其它功能目前都正常唯獨EMlab部份在Edit linput>>Tensor Grid...
的選項無法啟動圖形介面,在懷疑是否為破解之synopsys.scr編碼有
問題?希望可以正常使用的大大可以解惑一下。

-----------------------------------------------------------------------
只要在終端機輸入ted即可叫出其功能~
畫完圖存成檔案後再從sentaurus裡叫出來用

网友:
真有此事?还是不下了.

楼主:
自已頂一下~希望有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楼主:
我已經找到解決的方法了~自已頂一下^^

网友(2011-02-06):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以前出现过,2007~2009装在ubuntu上就有类似的问题,貌似和键盘映射有关
请问你确定rh4上也有这个问题么?

网友:
想问问楼主,在ubuntu10.10里SCL能正确识别HOST ID吗?
我新装的系统,用lmhostid完全得不到MAC地址,""里是空的
用网卡的MAC做了license但不能用,提示HOSTID不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e FLEXlm license manager used by Maple looks for the network card labeled "eth0" on Linux (or "en0" on Macintosh).  If there is no card labeled eth0/en0 the license manager will return an error.
There should be a way to remap your network cards so that a specific one will always appear as eth0. The exact instructions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operating system.
1.  Edit your "70-persistent-net.rules" file as follows:
> sudo gedit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
2. Locate the current mapping of the network card (e.g.  "eth1") and change this to "eth0":
NAME="eth0"
3.  Restart the computer.

网友(2011-05-20):
我的可以用,没有发现所说问题。

网友(2012-08-20):
这是真的么?

网友(2014-05-21):
回复 网友B:

你好, 你有没有2010之前的版本啊, 我想计算LED, 但新的版本已经不支持了. 想试试老版本的可不可以算.

网友(2014-12-12):
回复 楼主: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