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参数问题

楼主(2011-01-03):
请教一下,哪位大侠知道工艺库里的管子在corner仿真时是怎么用各个参数值计算的吗?如阈值电压、替效应因子等,用的是什么公式?
或者怎么仿真能得到各个参数的关系,注:是在ss,ff,等情况下的关系啊

网友(2011-06-17):
各个参数的关系,你可以看看HSPICE的模型介绍,里面都有的。corner仿真是由于在各个corner下,模型里的参数值不一样,最终调入计算的值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
看过了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