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DCDC的效率一般情况下要比LDO高?

楼主(2011-01-03):
大家好!

向高手求助一个问题,为什么一般情况下说,DCDC的效率要比LDO的高?可以从工作原理上帮忙分析一下吗?
希望详细点,小女子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LDO的效率全都消耗在驱动管上了

网友:
think about the power transferring from input to output.  For ldo case, input power Pin=Vin*Iin, and output power Pout=Vout*Iout, while Iin=Iout, and Vout<Vin, your Pout<Pin.  For DC-DC case, the power is stored in reactive devices, thus with ideal components, theoretically no power is lost when transferred from input to outp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is basically straight physics.

楼主:
Thanks a lot!
以前没有接触过电源方面的东西,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学习了!

网友(2011-05-30):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看一下LDO 和DCDC的原理就明白了, 要知道它们的损耗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