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de ic5.1.4 安装后 需要 如何配置 才能使用

楼主(2011-01-03):
昨天 有虚拟机red hat enterprise 4.7  下 尝试安装了 cadence ic5.1.4    按照 网友分享的流程
    安装了
    但是  有安装后 要进行相应的   配置  才能使用
     按照  一些网友说的,     修改  license .dat后
     又修改  了  有主目录  的       .bashrc
   在    source .bashrc  之后
  运行  icfb&
    显示  command    not  found
   不知道 是否还要修改  什么文件  才能  远行  cadence   ???

网友:
检查一下是用.bashrc还是用.cshrc?

楼主:
有的网友说 ic5. 0.3用   .bashrc
我就没有 搞懂 这个 ic 5.1.4是用   .bashrc  还是 用  .cshrc
  配置好了 .cshrc  之后   需要 运行什么 命令来 验证 license.dat 呢  》

网友(2012-12-05):
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求高手指点!详细点最好了,谢过~~

网友(2013-09-22):
大牛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