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delSim SE 6.4a 进行时序仿真,SDF加载错误

楼主(2011-01-03):
我是用ModelSim SE 6.4a进行时序仿真,但在SDF加载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060):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083):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106):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129):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152):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175):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198):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221):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244):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267):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290):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313):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336):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359):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382):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823405):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Fatal: (vsim-SDF-3444) Failed to annotate from SDF file "/cimetima2/users/yu/simulation/fft_mod.sdf".

观察SDF文件后发现,是由于 (REMOVAL (posedge SD) (negedge G) (::4))这行出现问题,所有的错误都是由于这个"REMOVAL"导致,而相应的CELL为latch (我设计中使用Latch),我想请教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对SDF文件例化了吗,看一下这篇文章了,

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2-06-13):
回复 楼主:

    兄弟这个问题我也遇到··怎么搞?

网友(2013-07-28):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提供的文章链接看不到,能够重新发送一次吗, 谢谢。

网友(2014-12-26):
我也碰到该问题了,正解决这噢乖

网友(2015-01-29):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5-24):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遇见这个问题,想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