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闭环增益

楼主(2011-01-03):
大虾们,如何求Bandgap的闭环增益,就最普通的那种BANDGAP,断开那根线,哪里是输入啊、急求?

网友:
一般的带隙基准电路用一个op来实现两个支路的电流相等。而这个op使电路存在一个正反馈和一个负反馈。而负反馈增益大于正反馈的。电路表现为负反馈。 你可以在op的输出断开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已经知道如何求环路增益了,但是环路增益对BANDGAP有啥影响呢?

网友:
对bandgap的输出阻抗,PSRR等参数都有影响啊

网友:
用 stb 分析,插入一个零 电压 的直流 电压源,根本不需要断开回路就可以做分析了,而且把正反馈回路和负反馈回路的综合效应分析出来,不用单独考虑哪一个回路。

回路增益直接决定了温度补偿的可靠性和toler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应该是closed loop gain 吧,T=a/1+af而断开方法所求的是loop gain,T=af是不是?bandgap是不是一种series-shunt feedback,也就是说rout=ROUT/(1+af),所以要增大loop gain 啊?

网友:
知道 闭环增益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是知道环路增益最能说明问题了。bandgap的连接方法很多,不要拘泥什么反馈了。

网友:
对了,我那个方法测量的是环路增益,不是闭环的,自己想想吧。

网友:
甚至可以看做一个反馈系数为1的环路,那就不分什么环路增益和闭环增益了

网友(2011-02-26):
我准备要做的

网友(2011-09-23):
大家热烈讨论吧

网友:
一直没理解loopgain对BG的意义,不知道有高手解释没?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