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DCDC的效率一般情况下要比LDO高?

楼主(2011-01-03):
大家好!

向高手求助一个问题(以前我没有研究过电源),为什么一般情况下说,DCDC的效率要比LDO的高?可以从工作原理上帮忙分析一下吗?
希望详细点,小女子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ldo的功率管功耗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压差较大的时候,效率较低
DC-DC的功率管是处在开关状态,到痛的时候压差也不会很大,所以效率较高

网友:
其实说通俗一点:
LDO就像电阻分压,想要降压,就要一直有电流,什么时候都有。所以从输入到输出的那个大器件里面一直有电流,这个连接输入到输出的大器件总是要有电阻的。所以这个连续的电流流过这个电阻,就产生功耗了。所以输入-输出电压差别越大,耗散的功率就越大,IXV大。
而DC-DC用的是电容和电感而且加上开关。相当于用量杯,一点一点的把电流从输入搬到输出。那么电流就不是连续的通过某一个能量传输的大器件(DC-DC一般需要上下两个大的传输能量的器件)。这样在这两个器件通过电流的时候,器件两端就没有那么高的电压差,所以耗散的就少了。电感就相当于那个小量杯。所以DCDC比LDO多了电感。

网友(2011-02-14):
学习了  呵呵  比喻的很好

网友:
一个是开关电源,一个是直流压降

网友:
3楼的比喻很恰当,从器件的角度简单点说:

LDO是工作在一个线性闭环模式,输出管子的Vgs始终无法到轨的,此时把输出Device看成一个电阻,阻值是很可观的。
而DC-DC在这个环节输出Device只是一个开关,Vgs可以摆到轨的,大家知道Vgs越高,等效的Rds越小,因此DC-DC在大电流的时候,在Rds这一块效率损失很少,效率自然可以很高。

另外就是3楼说的,开关电源只是在ON状态才有电荷由电源消耗,而这部分能量在Rds上消耗的很少,几乎都流到了输出电容和负载上,且有储存势能在电感上。由于电容和电感都是虚功,因此几乎所有的能量都作用在负载上,自然效率就高了。

当然,在负载比较轻的时候,DC-DC的效率未必比LDO高,这个原因留给大家讨论。

网友(2011-03-16):
good reference for power design

网友:
DCDC是开关式的,输入电源不是一直给输出的,而LDO使能后一直输出。

网友A:
对于LDO来说,效率最大值是V0/Vin,而对于电源来说效率最大值1-(芯片内部损耗电流)/总电流;一般来说芯片内部电流都远远小于总的电流。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其他损耗暂不考虑

网友(2012-10-21):
LDO就是电阻分压,输入与输出的压差被内阻承担了,因此电流越大,压差越大,效率越低。smps在开关导通或者关断时,电流走过的线路上的阻抗都很小,因此效率能高。

网友:
3楼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2014-03-29):
3楼是对的.

网友:
交換式DC-DC是功率直接轉換高電壓-低電流)轉成(低電壓-高電流):如12v5A轉成5v會變成5v12A(理想值)
LDO是直接幫你耗掉多餘的功率。高電壓轉成低電壓,電流量一樣。:12v5A轉成5v會變成5v5A
功率當然比較好,但是成本高得多了。

网友:
了解了啊,涨知识

网友:
LDO工作在放大区,而DC-DC工作在开关模式,这样耗电就小

网友:
嗯,大家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我就没必要细谈LDO和SMPS的区别。
在今年的ISSCC2014上,有一个新的方向就是除了LDO, SMPS之外的Capacitive DC-DC Converter.
或者叫做Capacitive Charge Pump. 这东西效率要比SMPS低一点,但是胜在体积小,没有电感。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2014-09-02):
开关电源效率比LDO高

网友:
饱和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用

网友:
DCDC转换的损失:
LDO 主要的损耗为传导损,耗损: PLDO-Loss= (Vin-Vout)*Iin ,
Switching DCDC的耗损则有 传导损与切换损,
转换电压差很大,或是,转换功率大,用Switching DCDC的耗损才会相对小。
至于,电压差多大? 或是,转换功率多大? 用Switching DCDC的耗损才会相对小。
要依设计当时的应用、选用零件、、、实际状况考虑才行。

网友(2014-12-08):
其实我是来找人的~ Analog Design 一位,做Power DCDC的~ LZ, 抱歉~ 我找不到人了!
有感情兴趣的小伙伴么, 求自荐 推荐!!!!!

网友:
LDO是幫你消耗掉多餘的壓降,消耗的功率和壓降成正比。
DD是直接能量轉換,理論上不消耗任何能量,而實際上轉換功率約九成,且是固定值,不會隨負載壓降變化。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3楼,7楼正解。

网友:
   我觉得在输入电压较低的情况,例如3~5V,DCDC变换器不一定就比LDO效率高

网友(2015-04-16):
高手好多 学习了

网友:
导通损耗的区别巨大

网友(2015-09-23):
3楼乃大神也……

网友:
很同意楼上们的观点

网友:
看下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讲解

网友(2016-02-17):
3F講的太好了呀!!!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A:
对于LDO来说,效率最大值是V0/Vin,而对于电源来说效率最大值1-(芯片内部损耗电流)/总电流;一般来说芯片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