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sim: EEROR: cannot locate model “*”

楼主(2011-01-04):
用nanosim 做一个很小的仿真结果报出这个错误 nanosim: EEROR: cannot locate model “*”
可以确定的是.cdl网表里的*单元和仿真工艺库的对应单元名称是一致的,请教大家

楼主:
没人遇到过?大家给分析下啊

楼主:
怀念原来EDACN上,当时提问题有人回答啊。

楼主:
之前有个warning:Nansim:0x21102074:Unrecognized line 1 of file umcmos.lib

nanosim: ERROR: Cannot locate model "nch"
If you are using "-z" option to specify technology files family,
make sure you have specified lratio/wratio or ltolerance/wtolerance...!
做了尝试
(1)用不同家的仿真工艺文件尝试,报同样的错
(2)用同样的网表,激励文件和仿真工艺文件在hspic上可以出波形

网友(2011-05-31):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我原来的model是 MN 我试着把model name 为NMOS  N18  NM  都不行 !!!!
不知道nanosim 用什么Model,
同求

网友(2012-03-29):
我也碰到了 现在头疼呢

网友(2012-07-13):
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2013-03-12):
who can answer it ?!

网友(2013-04-16):
注意例化名和例化类型是否一致,如果库里面nch是subckt就得用x而不是m来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