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can enable和scan clock在clock gating上不能正确连接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1-01-04):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是关于scan enable和scan clock在clock gating上不能正确连接上的。具体情况是这样:
在综合core一层时插入了clock gating。
再对core netlist插scan, 这个netlist中包含clk_gen模块,core有两个时钟输入port,分别是ck_in和ck_system,ck_in是scan clock, ck_system是功能模式下的clock, 这两个时钟输入ck_gen模块,输出时钟是系统中各模块所需时钟,如ck_gpio, ck_usb等,在这个模块内部对这些生成的时钟用test_mode对ck_in和ck_system进行了mux。
在未插scan时,综合出的core的netlist中各gating的TE端接的是1'b0, clk输入端接的是ck_gen输出的对应各子模块时钟,是正确的。
如下图1:

在插scan时脚本中指定ScanClock为core的ck_in port,ScanEnable为core的scan_enable port。
期望插完scan后的样子是clock gating不的clk输入端不变,同时TE端接到core的scan_enable port上。
如下图:

插完scan的netlist中出现了两个问题:
1.各clock gating新增了一个clk输入端口,接到core的ck_in port上。
2.各clock gating新增了一个TE端,接到core的scan_enable port上。而原来的TE仍接1'b0
如下图:

那么我该怎样才能把gating插成第二张图的形式呢?(用DC2009或DC2010)

谢谢!

网友:
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怀疑你的insert scan的脚本有问题,可能就是关于scan clock与scan enable的定义有问题

网友:
就是太不可思议了,仔细检查一下你的脚本吧

网友:
我碰见过类似的问题,但没有新增了一个TE端,而是在clocking gate的输出加了mux,旁路clock gating 的时钟。为了让设计顺利变成第二个图,可以先用hookup命令连接所有TE端,然后再insert scan. insert scan的时候不要fix clock.
另外大家有DFT的群吗?我想加一下,很想跟大家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的QQ:4961254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好像还没有DFT的专门群,我有一个lowpower群,101089880,你要是愿意就加进来,可以讨论DFT问题。如果你QQ可以建群就建以一个吧,宣传一下以后会有人加入的,现在片子越来越大,设计己经不是瓶颈,验证和测试才是瓶颈,大多数有量产的公司都会在乎这一块儿的,这方面的讨论会越来越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hookup所有TE端如果手工来做不太现实,我这里有1084个clock gating elements。除非有什么命令可以实现?

网友:
DC支持自动Hook up
请使用如下command
请使用:
hookup_testports -se_pins [get_pins $your_se_pin]
具体使用,请查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man了一下,dc2010和dc2009里面己经没有hookup_testports这个命令了,以hookup开头的只有hookup_retention_register这个命令。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dc呢?我原来用dc2010是有test_hookup这个命令的。并且用dc2006是没有上面我所说的这个问题的。在dc2010和dc2009中test_hookup这个命令己经废除掉了,insert_dft命令会自动connect clock gating pin,并且对于缺少的pin会自动autofix。

网友:
看来你版本比较新。
不过有可能此命令集成到 insert_dft中去了。
类似之前的insert_clock_gating指令一样,后来版本直接集成到 compile_ultra中了。通过参数enable.
你查查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hookup 命令用一次就行,不用手工做,工具会自动的识别clock gate cell,然后自动将所有的TE端连接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weiyongc,现在的问题是dc2009和dc2010中test_hookup这个命令废除了。由insert_dft自动hookup,而且会在gating上新增pin, 而不使用TE pin。

网友:
先不说什么,就冲着楼主法问题这么详细,顶一个

网友(2018-06-2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明明clockgate 的输入时钟已经是scanclock mux出的了,竟然又增加了一个scanclock的port,不明白为什么,导致budget没法去设置,功耗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