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 BUCK 的建模

楼主(2011-01-04):
那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开关管子,PWM脉宽占空怎么等效(Peak current mode),谢谢!

楼主:
难道这个没人会懂?

网友:
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附录中有相关的东西,可以找来看看。主要思想是将开关管线性化,用Duty控制。

楼主:
谢谢上楼兄弟的回复,你回答的很对,主要思想是将开关管线性化,用Duty控制。那变量Duty是怎么结合整个环路,来仿真open gain,具体需要什么软件来做?   谢谢!

网友:
PSPICE就可以

网友:
建模不是一两句话就说明白,谁能发个实用的教程

网友:
没有真正有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2011-02-16):
建议看下张卫平的《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

网友:
版上的关于建模的基础书籍多了去了
除了上述两本,还可以看看ridely的论文

网友(2011-09-07):
matlab不行吗

网友:
Duty開關大小就是Vout/Vin
假設Vout=1.8V, Vin=3.6V
那Duty就是開50%, 電感電流可以看到類似對稱的波形
控製方法就是有一個誤差放大器, 加上比較器, 斜率補償, 到PW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