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搞数字前端用得最多的软件是啥?

楼主(2011-01-04):
希望各位老鸟给说说,eda工具琳琅满目,都不知道用哪个了
ps:顺便再请教下,如果在windows下装的话 除了modelsim能用 其他的有用的还能用什么?前端初期 也必须换上linux么?

楼主:
自己再补充一下 dc没有windows版本么?

网友:
NC_VERILOG   DC   VCS   PT
没有windows下的DC

网友:
同问一个,迷茫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dows下的DC是有的,不过版本很老。

网友:
还有一个用的会比较多,debussy

网友:
verdi vcs dc nc-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能不能讲讲每个软件具体的功能 还有这些软件都是linux下的吧?

楼主:
看来只能装个linux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是linux下方针方便,大部分工具都支持这个系统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软件基本上都是linux下的
verdi  主要用于debug方面     nc verilog 和vcs 主要用于仿真   dc是做综合的   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的特点 有自己的长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modelsim,,,,怎么没人说呀

网友:
好像用DC做综合要用到库,如何下载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