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CMM综合方式的几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1-01-04):
如题:
1.MCMM是多corner多模式的意思,请问多模式通常是指哪些模式?
2.对于多corner,我们通常只选择worst corner综合,难道已经不满足要求了吗?
3.使用MCMM的综合方式到底有什么优点?

网友:
1. mutil mode 指的是Fun mode和 Scan mode之类的,或者Chip在特定功能下的一个Mode。
2. 在MMMC下,不同Corner下的SDC应该是不一样的。
3. 建立LZ研究一下,生产出来的Chip大部分是分布在哪个Corner下面,这样子也有利于理解MMMC。

楼主:
请问楼上:
1。scan mode在我综合时序要考虑吗?
2.不同corner下,为什么约束会不一样呢?我理解的是只要在worst corner下,选择最紧的约束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最Worst大Corner下综合,你是否考虑这个问题,会不会约束太紧了呢?
在不同Corner下,SDC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SS Corner下的SDC去Check TTCorner的Setup,是不是这个SDC太紧了?
我们这里做综合都是在TT下综合的,特殊的模块会在SS下综合,不过我们现在的工艺上在45以下就是了。

至于要不要把Scan Mode的放到综合里头,这个很好考虑,在Synthesis 有必要优化Scan Mode吗? 你那个Scan Chain是最合适的Scan Chain吗? 后端在Placement跟Cts之后是要重新做Scan Reorder的。

网友:
mcmc下的不同corner肯定就不用解释了吧,在65以及以下的工艺,sign off要分析五个corner下的timing,
multi mode当然是有function mode,以及scan下面的capture,shift啊,capture如果坐at speed 的话还有dc以及ac, 其次还有mbistmode,这样粗略一算就有五个mode了,以及5个corner了
所以你要check timing的时候如果你单个去run,是不是要起25次pt啊,多麻烦的,所以类似icc,mcmm可以让你创建很多个session,但是在速度上是绝对不会比单个跑要快的,如果机器自愿不足,那更会悲剧哦!!!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在fix timing的时候,你在一个mode或者一个corner下作了eco,这样在mcmm下你可以很清楚这个eco其他所有corner以mode的影响,如果不是mcmm,那你要验证这个eco对其他的影响,是不是要做那25个pt 中各自来verify啊!!
拙见,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在65nm以下的工艺,的确有多个Corner。但是这些Corner都是要做Signoff的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在什么个电压,温度下,至少要跑多快,在产品本身定义的时候就会有要求。所以不是每个Corner下都要去跑。
2.关于RC的模型,TSMC的工艺提供了5个模型(不考虑温度),但是是不是这每个Metal的RC模型都要+到Timing的优化跟分析里头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用最糟糕的模型来做优化或者分析的时候,有一些就被Corver掉了。所以不是每个Corner每一个RC模型都要+到MMMC里头的。

3.关于Scan Mode,这个只在物理设计过程中加入,做优化。前端在设计过程中就完全考虑到了这个Mode的Timing的问题,这个Corner大部分的情况是会出Hold的问题,当然在Fast Scan Mode下面,会出setup的问题,这个情况有,但是给工具优化的时候,很Easy就可以Fix掉。哪怕没有用工具优化,只要后端有做Scan Reorder的,用人工来修这个Mode的TIming都很容易。

网友(2016-01-14):
回复 网友C:

    后端做scan reorder只是把连线重新连了,把以前兜圈,以及连的远的,打断,就近连,所以路径会更短,setup会好些,但是hold的话,可能会更多,但没有理解您说的为啥后端做了scan reorder后timing更好fix,虽然scan reorder新增的hold也都好修

网友(2022-02-17):
请问大佬们有mcmm的流程供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