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开关管要加直流偏置么?

楼主(2011-01-04):
刚刚接触mixer,想用cadence来做mixer的仿真,特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下:
开关管要加直流偏置么?

网友(2011-02-10):
一般来说,在MIXER设计中,若采用MOS开关,应该是不需要偏置电流的,因为MOS就不需要电流偏置,有电压就可以。双极的需要电流偏置,但是若前级带的起也不需要偏置。另在高频LO的输入端,一般前级直流点与MIXER的输入直流要求有差异,一般需要电容隔直,这里就需要进行直流偏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