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ram怎么和其他原文件一起用DC综合

楼主(2011-01-04):
现在已经完成了RTL源文件,也通过memory compiler生成了RAM的综合文件
如何将RAM和系统的其他文件一起用DC综合?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楼主有memory compiler吗,可否上传呀?

网友(2011-10-11):
回复 楼主:

   LZ,你有memory compiler吗?求发一个啊

网友:
找到相应RAM的DB文件,并在综合脚本中,调用这个DB文件。

网友:
只要 .lib/.db就行了啊,dc不需要RAM的verilog model,那个是做simulation用的

网友(2012-03-01):
How can one do compilation on own bit cells?

网友:
回复 楼主:

    Memory Compiler可以生成.lib将它转成.db,然后在DC中库调用加进去即可,RAM附近的时序可以优化。也可用空MODULE来做,但该处的时序无法优化。

网友A:
回复 楼主:

MC生成的ram有很多格式,首先找到对应的.lib文件,然后放到dc中将其转换成.db文件。具体做法是用 read_lib 将.lib读入,然后用write -f db      。
转换好后,将.db放到link库中就可以了

网友:
use lc_shell tool to convert .lib to .db
in Synopsys_dc.setp include standard cell/ram .db in your library
dc_shell

网友(2012-05-08):
memory should read db file.

网友:
open DC read lib
then write db

网友:
read_lib xxxx.lib
write_lib xxxx -output xxx.db

网友:
read_lib 将.lib读入,然后用write -f db      。
转换好后,将.db放到link库中就可以了

网友(2013-05-10):
回复 楼主:

    求楼主帮我生成一个8kb的ram呀

网友:
1:read_lib *.lib
*.lib是由Artisan生成的Synopsys库,一般会同时生成四个,选择*_ss_*.lib或*_slow_*.lib,即其中最慢的。
读过程一般会有warning,可以不管,但一定要看到“Technology library 'abc' read successfully”。
其中abc是库名。
例如:read_lib spram_512x16_slow_syn.lib
反馈:(前面的很多warning忽略)Technology library 'spram_512x16' read successfully
2:write_lib -format db abc -output abc.db
abc是刚才显示的库名,abc.db是要生成的文件名。
例如:write_lib -format db spram_512x16 -output spram_512x16.db

网友(2013-09-16):
楼主请问,那你是如何用mc生成了RAM的综合文件??????谢谢啊。。。。我搞了半天不会

网友(2014-01-28):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的库   如果是.18 或者 .13的库   它们的mc一般是不支持linux的  而是支持solaris的  你要搞到一个solaris  虚拟机也好  实体机也好   在solaris里面就可以用mc来生成 memory的各种模型    如果是更新的库  一般是没有给mc你的  而是给出一些已经做好的memory 做成一个个macro cell的形式给出  而里面是有各种对应模型的

网友(2014-07-14):
楼主,求Memory Compiler软件

网友(2014-08-19):
Memory Compilier 生成的DB文件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MC生成的是.lib文件,综合需要的.db文件是有.lib文件转换来的,我觉得前面的大牛们写的很清楚呀~~~

网友(2016-01-22):
你们都是不看评论的吗!不是写的很清楚

网友:
在DC启动文件中设置Link_library,在其中加入ram的db文件,在DC中进行link即可

网友(2016-04-11):
tsmc的好像不能用?

网友(2017-07-14):
回复 网友D:

不用生成RAM的.vhd或.v,然后与设计的RTL一起综合吗?

网友(2017-12-19):
请问,memory compiler怎么使用呢

网友(2020-07-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MC生成的ram有很多格式,首先找到对应的.lib文件,然后放到dc中将其转换成.db文件 ...

请问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双端口RAM含有两个时钟,而这两个时钟有一定的相位差,但是RAM不是在顶层模块调用的,我如何能够约束RAM的两个时钟,产生一定的相位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