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电平有效的输入,为什么还在输入端加个上拉电阻呢

楼主(2011-01-04):
这样的话 岂不是把输入拉成高电平了么?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呢 谢谢

网友:
that means the input is high by default. I guess maybe it could reduce power dissipation!

网友:
上拉 也许只是为了 匹配

网友:
用上拉电阻,是为了在输入口没有外接信号的情况下,为输入口提供固定电平,防止出现高阻状态。

网友(2011-04-16):
用上拉电阻,是为了在输入口没有外接信号的情况下,为输入口提供固定电平,防止出现高阻状态。
引用 网友A: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