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关于时序的

楼主(2011-01-04):
请问:

输入时间约束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理解:时钟周期是一定的,输入的时间加以约束,可以为其他时间提供更多的空间,但这样做一般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有什么样的目标?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是说set input delay么?就是别人的模块的寄存输出到你输入pin的延迟,那么你的pin到第一级寄存器的延迟所剩余的时间就知道了。综合工具就会尽可能满足其要求。
输入到寄存,寄存到寄存,寄存到输出,输入到输出,本质都可以理解为寄存到寄存,只不过某一部分不在你自己的module内部。

一般的coding style都会要求寄存输出。以避免集成后的slack超过预期。

网友:
1.指导EDA工具实现过程
2.检查设计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言简意赅!结合一楼的讲述,理解更透彻!谢谢

网友:
这样内部电路才能得到更好的优化

网友:
严重同意 高手啊

网友:
同意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