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压MOS器件

楼主(2011-01-04):
高压器件有对称和非对称两类,对称器件的源漏都可以接高压,而非对称器件只有漏可以接高压。
请问什么情况下,对于NMOS,源要接高压;而对于PMOS,源是不接高压的呢?

网友:
高压dc-dc中一般用非对称的LDNMOS做high side MOSFET,在这种应用中,LDNMOS的源接SW导通时候接VIN是高压。高压PMOS,用于对外接bootstrap电容充电时,源接低压内部电源,漏接BST(此为高压PIN)。

网友(2011-03-25):
怎么不懂啊

网友:
源端耐高压主要是为了提高源极和衬底之间的耐压,因此,当源极和衬底接不同电位而且压差大于5V(一般)就会考虑用对称的,不然不需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

网友:
这个是高压的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认同你的观点

网友:
学习了 2楼说的high side 也就是synchronous Devic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