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综合时的set_drive_cell命令

楼主(2011-01-04):
大家好:
      本人综合时遇到个问题无法解决,希望得到高人指点。
就是在用到set_driving_cell 命令时,我的输入信号是由同步的ram来驱动的,但这个ram的输出与时钟是不同步的,那这个命令怎么用呢?
先谢谢了。

网友:
set_drive_cell只是用于决定驱动大小,没必要非要找个ram来驱动

网友:
2楼有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没必要,可是我实际驱动的就是ram,所以肯定要模拟这个值啊,不可能随便设这个值吧,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如何确定这个值。
谢谢坛友关注。

网友:
LZ到底是你的信号驱动RAM呢?还是RAM来驱动你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种情况都会有,但是我的输出驱动ram时,由于ram的输入是与时钟同步的,就相当于我的输出驱动一个触发器,这个好解决。
但是ram驱动我的模块时,它的输出不与时钟同步,并且我也不清楚它的输出驱动能力是多少。

网友:
同步ram的输出怎么会与时钟不同步呢?set_drving_cell决定输入trans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ram应用很多的,因为如果输出同步的话,输出就会晚一个时钟,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Your hierarchy separation has a bit problem. It's better to add one DFF between RAM and your block.

If can't, you shall not use "set_drive_cell", You can use other commands, main target is to add some delay for setup time/hold time calculation. So in top level integration, you still can use boundary optimization to optimize timing. But in block level, you have to do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