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跟轨迹图,SigmaDelta调制器的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1-01-04):
我的毕设根据思格瑞尔的方法设计了四阶的sigmadelta调制器,采用的CIFF结构,系统级仿真结果不错,想分析下稳定性。
根据滤波函数,好不容易画出了跟轨迹图,图形也和参考文献的差不多,但是k的gain不知为什么特别大,在单位圆上的k的gain达到了4多。
不是说k值在跟轨迹的稳定范围一般最小都在0~1处么,不知为何这么高呢?

还有,我知道了k值的范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系统的稳定性,但是用跟轨迹分析之后,应该如何改进呢?跟轨迹图的k的gain值范围和滤波函数L1的具体关系是什么呢?

多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楼主:
做过这方面研究的指导指导后来人呗......

楼主:
来人帮忙啊。。。而且今天我发现 用rlocus命令的时候,滤波函数的系数差一点,画出的跟轨迹差好多。。。感觉很奇怪  但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啊

网友:
你把transfer function传上来看看 (NTF或者loop gian), 看样子你quantizer应该是1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量化是使用的1bit的    loopgain算得好麻烦 数据放到实验室了     觉得matlab画出的这个跟轨迹图好诡异  而且貌似零点系数更改一点点  图形就完全改变了...

网友(2011-04-10):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给一个画delta-sigma root locus的例子呢,我是新手,一直不知道该怎样画~

网友(2011-08-20):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1-11-28):
麻烦帮忙一下,告诉我我这个该怎么弄,死活做不出和论文一样的根轨迹图形来
问题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from=notice&tid=314280   万分谢谢啦

网友(2015-03-18):
你要确定k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表示量化器的增益,量化器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的比值,比较器输出满伏,你要看在k在什么情况下才稳定,就可以推算出你的量化器输入信号的幅度范围了

网友(2015-12-31):
楼主  教教我  怎么画轨迹图吧

网友(2025-03-07):
以下是仿照论文自己写的噪声传递函数根轨迹的matlab代码,增益K变化我用的for循环。(仅供参考,deepseek写matlab代码挺好)

clc;
clear;
close all;
%%%%%%%论文“音频ADC中sigma-Delta调制器的工作原理和稳定性研究”的噪声传递函数根轨迹例子%%%%%%
for k=[0.001:0.001:4]
    num=[1 -3+0.7929*k 3-1.3008*k -1+0.5521*k];  %分子系数;
    den=conv([1 -1],[conv([1 -1],[1 -1])]);%分母系数;
    G=tf(num,den,1);
end
rlocus(G);  %绘制根函数;
title('Root_Locus Plot of G(s)=(-0.7929*z^2+1.3008*z-0.5521)/(z-1)^3');
xlabel('Real Axis');    %给图形中的横坐标命名;
ylabel('Imag Axis');    %给图形中的纵坐标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