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与DSP通信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1-01-04):
各位师兄好,我做项目现在做到FPGA与DSP之间通信了,但是由于是第一次做,在时序方面遇到了问题,仿真老不对。在项目里,DSP要通过不同的地址来读取FPGA内部的八个FIFO的数据,下图是DSP的读IO的时序图。据我所查的资料,在IOSTRB下降沿开始准备数据,上升沿时数据准备好,DSP来读。读取用的数据总线是双向总线,三态门控制信号有效时FPGA为输出,此时内部一个“映像寄存器”直接与双向端口相连,我的问题是,需要在某个时刻将某个FIFO的输出赋值给这个映像寄存器,这就需要地址译码来选择到底赋哪一个FIFO的值。我已经成功了通过地址译码产生了每一个FIFO的读使能信号,FIFO的读时钟我选择的是IOSTRB的取反,但是地址译码是用什么来触发呢?如果也是用IOSTRB的下降沿(也就是FIFO读时钟的上升沿)来触发,那数据还没稳定,会产生误码,请有经验的大哥提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1.fifo的时钟不应该由IOSTRB驱动,由内部工作时钟驱动
2.判iostrb边沿,驱动fifo pop信号
3.地址译码做数据输出mux
4.iostrb做输出三态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兄的宝贵建议!我还想问个问题,读FIFO如果用内部的工作时钟,如何才能在一次读取的过程中保证FIFO只接收到一个读时钟的上升沿?我的FIFO是异步的。内部的时钟和DSP的CLKOUT要不要有某种对应关系?下面是我的FIFO的时序图。 还有FIFO POP信号是指FIFO的读使能信号吗? 非常感谢!

网友:
读这个动作由读使能决定,不是由时钟决定的

网友:
你需要写模块来连接总线和fifo,
别以为直接把fifo的各个端口加到总线上就能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知道 我现在来改写一下算法看看结果怎么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