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综合后仿真不通过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1-04):
用I2C协议往SRAM中写数据,RTL级代码仿真通过了,但是DC综合后仿真通不过,电路无法驱动,没有输入信号。但是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都有,我的模块中的一个输入是SDA,它是输入输出信号,这个信号线上所有的低电平正常,高电平输出的都是未知数,现在不明了是什么原因,猜想是原代码中的高组态影响,请高手解决!

网友:
SDA的pullup 有吗? 要不就从最先开始变红的地方开始追吧!DC之后的网表仿真大部分是会有timing的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A在testbench中有Pullup,DC后仿真SDA没有输入信号,是不是三态门的问题?

网友:
DC 后仿也要pullup,SDA 和SCL都要。它们都是双向 open drive 的。所以必须要上拉。

网友(2011-04-14):
我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同样是IIC,同样是后仿信号编程未知信号,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1-05-24):
标准工艺库·就没有三态门··DC怎么做啊?肯定要分成双端口··解决啊

网友(2012-08-22):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咋样解决的   你的DC综合是库里面不是没有三态门吗   你是咋样解决的呢    I2C总线上的SDA不是分不出input和output吗???你是咋样解决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I2C上面的SDA分不出input和output   而且工艺库里面也没有三态门  这样的话  应该咋样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DC综合是不支持三态的,因此要在综合后,自己再搭一个三态电路···假如你有pad库··里面有三态单元最好!

网友(2014-01-21):
谢谢啦!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