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NR 和 INL 分析程序 也可以用于其它线性度或者频谱分析

楼主(2011-01-04):
欢迎使用本绿色软件,谢谢支持!
    本程序由作者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主要用于分析数据转换器的SNR和INL,也可用于其它与频率或者线性度相关的数据的分析,可以方便相关工程师进行数据分析。
    分析程序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SNR分析”和“INL分析”。其中INL又分了两种算法:码密度算法适用于包含有噪声的数据,常在实际测试中使用,在本程序中只能分析整型数据;线性拟合算法适用于无噪声的线性数据,常在仿真中使用。
    有何疑问或者BUG请与作者联系,E_mial: tayo134@163.com

有朋友说应该贴一个数据让大家验证,我现在上传了一个SNR和一个LINEAR的数据及分析截图。
另外注明一下,程序的FFT不能进行加窗处理,INL分析也不能从sin波形数据中提取,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job
it will be perfect if do some improvements

网友:
HOHO~~thx for your effort!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请问LZ:采样频率是根据什么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e length of your time-domain waveform determines the resolution frequency.
For instance, if you want a frequency resolution of 500 KHz, you want your simulation data at least as long as 2.0 us.
If you only need a frequency resolution of 1.0 MHz, you only need 1.0-us simulation data.

Resolution frequency = 1 / (simulation time)

So each data point on the spectrum represents the calculated energy on the specific frequency bin.

If you need N-point FFT result, you will have to set your FFT sampling frequency = resolution frequency * N
N is in power of 2.
Do not confuse this FFT sampling frequency with the clock frequency of the data converter.

You may have a ADC clock (sampling) frequency of 100 MHz, which is much lower a frequency than the FFT sampling frequ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样频率就是你的数据采样频率,一般都是设定好的,比如说100Mps的ADC或者DAC,仿真或者测试的时候一般的采样频率为100MHz,也就是时钟频率,当然也可以使用其它频率。
另外,采样频率与输入频率的关系,可以看楼上的回复,说得比较详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楼上和楼上的分析!
受益匪浅

网友:
请教个问题:
提高DAC INL的方法除了改善mismatch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的DAC是什么结构,有些DAC可以校准的或者校正的

网友(2011-04-13):
太棒了,试试!~~

网友:
你好,没有加窗的FFT选项啊?

网友:
程序不错,只不过有些地方需要改善:
1.DNL/INL只取了一个ramp,仿真倒是可以,测试的话,这个程序就没用了啊
2.FFT没有加窗算法,只能用做相干采样分析

网友:
非常好的东东,正在用!!

网友(2011-10-27):
我了个擦,好东西啊

网友:
恩,这个频谱图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2012-08-17):
good job
it will be perfect if do some improvements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大的很!

网友(2014-04-07):
噪声较小时,得到的SNR比理想值大。是不是算法问题?

网友(2014-06-27):
樓者您好,請問:

1.文字介面可以改成繁體或英文嗎?(因為我的作業系統使繁體字系統,都顯示亂碼)
2.都適用各種類型ADC嗎?(例如:SAR,pipeline,Sigma-Delta....etc)

网友(2014-08-11):
回复 楼主:

谢谢 学习

网友:
楼主,这个静态测试只能处理ramp输入信号的输出数字码输出吗?我现在采用的是正弦波,用这个程序分析INL和DNL时,程序显示有用数据不够8个,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已经解决,确实是我加的信号有问题,程序分析INL和DNL时,只能处理输入信号是斜波信号的数字输出码。不过我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我做的是行为级建模,得到的INL和DNL很差,不知是我模型的问题还是输入的斜波信号有问题?

网友(2014-12-26):
SNR 和 INL 分析程序 也可以用于其它线性度或者频谱分析

网友:
非常好的东东!

网友(2015-05-20):
请问“打印波形错误”大概是怎么回事,我想画I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