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信号反射

楼主(2011-01-04):
已经知道的是信号的反射主要发生在传输线上阻抗不连续的点上。

那么是不是只有在输入信号发生突变时,才会发生反射?找到的资料都是以理想方波作为示例,在上升沿到达终端后开始反射,始终只有这一个反射信号在源端和终端间不断反射、叠加……
但似乎又不是仅在跳变的时刻才有反射,因为在下一次反射前,源端(或终端)的反射还能持续不变。。。
但反射的信号又似乎不是始终=入射信号*反射系数,只有第一次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以后都是反射信号*反射系数。。。。

太迷惑了。如果输入的信号是连续变化的,那反射情况又是怎样的?

楼主:
又仔细想过,应该这样就能解释通:V反射=(V入射-V端)*反射系数
反射的始终是该时刻入射信号和端电压之间的差值部分

网友:
小弟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我理解反射就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你说的第二次反射,因为在输出端已经有信号了,所以此时要用输入减去当前输出值,得到的差值信号来进行反射。。

楼主: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如果激励信号是连续的,好比一个上升沿,我们简化成V=kt,那么反射信号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我是這樣理解的, 信號發生反射除了與阻抗不匹配有關外,還與傳輸的線路有關,比方說signal path來個急轉彎,也會發生反射的。
一般咱們遇到的都是假想為理想方波,但實際上沒有這樣的情況,就像你所說的V=kt,處理起來會不會像signal 的rise time樣取個什么值,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连续信号计算,应该是以dt与dv的微分概念来进行计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都对,其实信号哪怕是你设计时阻抗完全匹配,走直线,在实际中都会由于实际线路的不完美,存在信号反射的,只是我们规定了一个范围,在那范围内就认定信号得以完整传输。我感觉高速下貌似大多数考虑的是正弦波吧。忘记了。。

网友:
阻抗不连续指的也就是瞬态电流感觉到的阻抗出现突变吧

网友:
保持阻抗连续最重要

网友:
阻抗不连续时, 就会产生反射讯号往 source and taget 端走
而不是你说的在上升沿到达终端后开始反射,
所以在两端的讯号是不断重复着是原始量 + 反射量

网友:
其实你就用波的传播来理解就容易了

楼主:
完全没错,只要在阻抗不连续点,反射是持续存在的。反射量包括N次反射的叠加。

网友(2011-02-03):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