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使用这种方法从数据中恢复时钟可以吗

楼主(2011-01-05):
现在要做一个时钟恢复的模块,输入数据是串行的,频率是2.048mbps,我看大多是用数字锁相环来做时
钟恢复的,我想可不可以不用锁相环来做,而用更直接的方法:
既然知道了输入数据频率是2.048mbps,可以用系统时钟(65.536Mhz)分频产生一个2.048Mhz的时钟,然
后根据输入数据的上升或下降沿使得这个2.048Mhz的时钟有效沿在输入数据的稳定处,这样不也可以恢复
出时钟吗?

我对时钟恢复不太了解,可能上述方法没考虑到别的一些因素,期盼解答,谢谢!

网友:
可以让对方先发一串固定的值给你,你根据上升下降沿来锁定。

网友:
肯定不可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我们只有时钟的标称频率,而不知道时钟的具体频率。所以,你的本地时钟和输入时钟不会是同一个频率。准确的说,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时钟源。

楼主:
那我现在这样做不知是否可行:
根据输入数据的上升沿来生成时钟,如果输入数据有很大的偏移或抖动,那么它的上升沿也相应会偏移,因此生成的时钟的有效沿也就相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