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获取一个lib下的所有cell的cell_name啊?

楼主(2011-01-05):
想获取一个lib下的所有cell的name,不知道怎么弄,哪位大虾指导一下。

网友:
DC好像有这个命令?还可以自己写个Perl。

网友:
get_lib_cells吧,你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each_in_collection  i [get_lib_cells *] {
           get_object_name $i >> celllist
   }

网友:
楼上牛人.正解.

网友(2011-05-03):
在 ICC 里 collection_to_list -name_only  [get_lib_cells */*] > 1.r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大!

网友(2015-04-10):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输入这个命令啊?
    具体操作步骤呢?

网友:
何必呢,不用开EDA工具就行啊.
在linux的shell下, grep "cell (" xxx.lib
就好了嘛

网友:
这坟挖得

网友(2018-07-19):
如何获得在icc中选中的cell name?

网友:
回复 网友B:

cell masterget_attr [get_cell [get_selection]] ref_name

inst full name
get_attr [get_cell [get_selection]] full_name

网友(2019-10-08):
X谢谢啦,学习一下啊

网友:
这坟挖的。。。这种问题,要么是通过tool读取了lib后再使用一定的内置程序吐出,要么是直接对lib文件进行分析,用最简单的linux语句抓出(11楼的正解,超快)。。快十年了,这种思维能力还是有人缺乏。。。伸手党太多了吧

网友(2021-12-09):
ddGetObj(libname)~>cells~>name 其中libname="cellv"

网友(2022-07-20):
collection_to_list -name_only  [get_lib_cells */*] > 1.rpt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