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添加文件报错

楼主(2011-01-05):
No design units detected in file. 问下fpga 我在添加代码的时候报这个问题,我咋的解决,能帮忙说下么?

网友:
...
什么情况???

网友:
你的代码是什么?可否放上内容?

楼主:
module 123(clkin,clkout,locked
    );
//module 55mhz(clkin,clkout,locked
//    );
         input clkin;
         output clkout,locked;
         wire 55mhz;
         assign clkout = 55mhz;
//mydcm55 inst_55mhzclk (
inst_55mhzclk mydcm55(
    .CLKIN_IN(clkin),
    .CLKFX_OUT(55mhz),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
    .LOCKED_OUT(locked)
    );

endmodule

楼主:
我是个新手,不知道咋的添加dcm到代码里面!哪位有相关信息给看看么??

网友:
是不是DCM需要的库你没加?一般在模块最上面有,但是默认的被注释了好像。你看看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网友:
楼上的,他的代码是verilog,你的添加库的代码是VHDL,不兼容的。楼主是不是在仿真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可能你确实是没有加入FPGA的相关元件库,所以找不到这个DCM,你的例化方式倒是没错。

网友:
这个问题几年前遇到过,但忘了是什么原因,你多试试看,能找帮助文件找原因不?

网友(2011-02-10):
rtl可以由软件中的菜单加入,也可以直接加入脚本中。

网友:
在编译软件里还是仿真工具里碰到的问题呢,应该是生成的core没添加进工程里吧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自己摸索的,供你参考。你用的ISE core generator,在生成DCM的时候应该包含了一个ngc文件,你可以把这个文件加入到工程中。另外,inst_55mhzclk 里面实例化了另一个内部的IP(可能就叫做DCM),需要把这个从库里面找到也加到工程中。工程中包括了这两个文件编译就不会抱错了。至于是否把.v加入到工程就可以编译我也不清楚,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不知道有没有人帮着回答一下。
http://bbs.eetop.cn/thread-2839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