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锁相环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1-01-05):
最近在研究频综,被CPPLL的稳定性问题卡主了,在拉扎维的书上讲CPPLL的锁相环稳定性的时候,从波特图上来看,由于原点处的2个极点导致开始的相移就为-180℃,如果闭环的话,岂不是在低频段就直接振荡了?还分析后面Phase Margin干什么呢?
     很迷惑,我习惯用瞬态的考度去考虑,但是由于涉及到相位->电压->相位的变化,显得比较复杂。另外,在频域里考虑相位的变化总感觉怪怪的。
     还望高人解答,我的QQ:312516709,或者留下您的QQ吧,感激~

网友:
这是个FAQ,大家都言之不详。
但确实没有问题。
期待高人给出合理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看了一下,似乎闭环以后,极点的位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根轨迹上来看,极点的位置都出现在左半平面(除了原点),从极零点的分布来看,系统的瞬态响应只能进行减幅振荡的,所以系统是稳定的。
       我相信闭环的波特图,也会有很大变化,我试着画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概明白了,只有当Ip=0时,也就是电荷泵不工作时,极点才会在原点处,但是如果把整个环路当做线性系统来分析,那么Ip就不是0了,而是一个平均电流,这样的话,极点的具体位置就要参考后面的根轨迹了。因此,系统就应该是稳定的了。

网友:
    为什么“只有当Ip=0时,也就是电荷泵不工作时,极点才会在原点处,”? 能否解释一下?
原点处的两个极点:一个来自电荷泵电流对电容的充电,一个来自VCO相位的累积,(说得不太准确,但就是两个积分),没有电荷泵,这个极点如何在原点处?

网友(2024-10-09):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IP是电荷泵给到LPF的电流吗,为什么线性分析的时候IP不是零,传递函数中,这个IP一直存在不会等于零啊?求老哥再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