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中运放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1-01-05):
目前在做一个8位10M的ADC,每级1.5位,处于功耗和面积的考虑,所以要求各级opa功耗面积逐渐减小。opa基本结构如图,bias和feedback没有画出。但我做到后面几级时,spectre仿真发现opa响应速度过慢,往往在半个周期内还没稳定下来。我觉得应该是单位增益带宽GBW的太小了,但单独对运放测试,发现有150M左右了,应该够了啊。求高手指点,应该怎么修改电路参数,以达到理想,(基本结构不变)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rf/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98425704/QQ/WinTemp/RichOle/_GY1]_S5IQR4%25VIYH%60%7DXEQ1.jpg

网友:
负载放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用的负载大小约为采样电容的3倍。放在整个7级电路中测试,发现运放输出上下波动很厉害,但是,运放的PM70多,足够了吧。

楼主:
还是老板厉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是boost和主运放之间的带宽和PM存在较大差异。将双boost换成单boost增益增强运放后,经测试,结果得到极大改善,输出基本可以稳定下来。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doublet?如果不是,有高手给解释一下doublet什么意思么。

网友:
可以直接问你老板啊?
你要把仿真图贴上来,才能判断.
boost 不需要70度PM

网友:
问题是:8bit为什么还有gain boo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8bit运放增益也得60db以上吧,如果要一定的余量的话,还得再高点,我现在这个运放在72db左右,有可能将来在10bit和12bit中继续使用。。。

网友(2013-07-29):
还是老板厉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是boost和主运放之间的带宽和PM存在较大差异。将双boost换成单boost增益增 ...
引用 网友C:

boost和主运放之间带宽PM存在差异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2020-05-30):
看来是辅助运放引入的doublet带来的settle恶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