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个fnsp和snfp的corner仿真问题

楼主(2011-01-05):
大家知道,若MOS管用ff仿真,电阻、电容、二极管、BJT都要用ff,
因为工艺偏差是对所有器件是同时发生的。
那么在仿真fnsp和snfp时,其他器件应该用什么工艺角呢?
tt?还是所有都用一遍?为啥?
欢迎讨论~

网友:
楼主说的有问题,当出现FF的MOS时,未必所有的其它无源器件都是想fast方向偏移的,这个要看具体的制程而定,甚至在同一个制程中不同类型的电阻变化趋势都不一样。

楼主:
以你这种说法,仿工艺角的时候都得仿排列组合个了?设计效率何在?
流片厂商不会这么不人性化的,ff的时候也应该是有些电阻变好,有些电阻变差。

网友:
流片时工艺参数变化不是同向的,仿真是应考虑全面

楼主:
流片时工艺参数变化不是同向的,仿真是应考虑全面
引用 网友A:

具体做法呢?
假设每种器件有3个工艺角,有4种器件,要仿3^4=81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要看你设计时间是否允许,一般如DC、AC、NOISE等都要仿,瞬态可以仿出现概率高的工艺角和最坏情况的工艺角

网友:
正常的,是所有CORNER组合都要仿.

网友:
理论上讲,就是需要仿真所有的corner,但是往往受限于设计周期,只能验证其中一部分corner,这是事实,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啦。

所以对Analog设计而言,更换一种process是比较麻烦的,必须要经过一两次tapeout,设计师才能掌握工艺的特性,才能在验证过程中重点的仿真其中几个corner,这时候也就更体现设计师的经验。

对于好的foundry,一般会提供recommended的sign-off标准,减少multicorner的验证工作量

网友(2016-04-26):
回复 网友C:
sign-off标准啥意思?可否透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