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14bit pipeline ADC SHA建立精度问题

楼主(2011-01-05):
求教:14bit pipeline ADC SHA建立精度问题采用bootstrape后建立精度如图1,把bootstrape开关换成理想的开关建立精度如图2
采用的是0.18um工艺,VFS=1.5V
请教如何使图一的稳定电平调至0.75v处??
图一

图二

网友:
每周期取的点也太少了。
不可能完全达到750mV

楼主:
精度我设成这样对不?
.tran 1f 410n
可是仿真出来的波形没有变化?
请教了!

楼主:
谢谢啊 明白了 原来没有设置delmax

楼主:
现在仿真出来的波形如下,没有稳定在750mv?请问这个对性能有多大影响?

网友:
跑个正弦波,做个 fft 就知道

楼主:
用128点跑了个fft,采样频率100MHZ 输入49.21875mhz 图形如下,不知道图形合理不?

网友:
不可能稳定在750mV的,你的运放DCgain有限,肯定会有一个offset的,所以正常

楼主:
恩 谢谢了 是不是因为dc gain 太小了,我设计的是96db, 这个失调允许的范围怎么确定?

网友:
这个是线性误差,不要紧的。
你的线性度是100dB, 挺好的。看看pvt 线性度如何,学校做做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