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比较弱的问题。。

楼主(2011-01-05):
写了一个260循环的计数器,感觉只需要一个COUNTER再加上CNT和259比较的结果去做COUNTER的RESET就可以实现了,但是综合出来一堆MUX去实现那个置0的功能,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比较结果接到COUNTER的RESET端呢?
reg [8:0] cnt;
always@(posedge clk)
if(cnt == 9'd259 ) cnt <= 9'd0;
else cnt <= cnt + 1;

网友:
因为你写的就是同步置位……

楼主:
现在FPGA里面的REG好像是可以直接同步置位的啊。。我是看一个XILINX的文档里写这个东西6个SLICE 就可以实现了,但是我写了下综合出来要10+个SLICE,感觉就是多了很多MUX。。

网友:
可以同步要加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