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 spectre的瞬态仿真时间问题

楼主(2011-01-05):
本人用SPECTRE仿真电路,瞬态仿真时间设为1S是有结果,但是设为2s是出来的图型是一个点或者啥都没有?是何原因啊,求教。

网友:
不收敛
检查电路,输入信号源等

网友:
maybe try to change the step size

网友:
如果用的是psf格式,看看是不是保存的信号太多了导致结果文件很大,psf超过2G,ADE里面画不出来,或者用sandworks看,或者改成sst2格式

网友(2011-03-28):
我也是类似的问题,仿真出来PSF文件有好几十G大,看波形就是什么也没有显示出来。还提示说:unable to allocate memory for transition file slice ...请问大侠具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哪?还有后面提到的两个工具怎么用?谢谢~

网友(2015-05-13):
如果用的是psf格式,看看是不是保存的信号太多了导致结果文件很大,psf超过2G,ADE里面画不出来,或者用sand ...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查看PSF文件的大小?我想把以前的仿真PSF删掉  怎么删?

网友(2016-06-16):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知道怎么对输出进行选择保存吗?就是我只想要某一个端口的输出,我只保存这一个端口的输出,其他的输出我就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