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数据采集的时候有毛刺

楼主(2011-01-05):
为什么我在quartus中编译出来185MHz频率的工程,在180M的情况下运行,AD采样出来用signaltap看到的信号还是有毛刺啊,奇怪啊。

网友:
硬件链路有问题!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啊?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

网友:
感觉直流分量大了,导致上半截波形被截断了。

网友:
先用示波器确定进ADC前的模拟信号是否正确,是否超过ADC的量化范围

楼主:
模拟量肯定是对的
是信号发生器出来的信号啊

网友:
模拟信号串扰?

网友:
可能是signaltap用的不合适,或者ADC接口处理有问题。

网友:
加个滤波器看看?

网友:
加一个反相器

网友:
mafanle 唉好麻烦

网友:
d多多 来

网友:
毛刺正常啊 噪声引起的 查查系统电源部分的噪声